楼主(2017-12-16):
供电电压低时,不报故障,也不能运行

JR8000 5R5 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能调参数,但无论改为面板控制或端子控制,皆无反应,细看供电电压,不由笑喷:原来是供电不足(直流400V)所致也。调高供电电压,操控正常。
供电电压低时,不报欠电压故障,也拒绝运行。
由此想到,如果直流电压检测异常,也会有这种表现的。此时调出直流母线电压显示,可快速确定故障原因。

咸庆信
2017-12-16

网友A:
好贴,电源电压异常是好多故障的根源,不可小视。

网友B:
汇川MD300变频器就这样,母线电压低不报警只是不启动

网友C:
前两天无聊测试个富士7.5KW的变频器,用的220v的电源,也是不报故障,设定好运行频率后,运行指示灯亮,无频率,不报任何故障,

网友D:
这要是西门子的传动控制器,就会报电压低故障的。对于400V等级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低于480V,只要启动变频器,就会报电压低故障。

所以,变频器的设计,检测直流母线电压,也是很必要的。

网友E:
   软件设计者考虑不周全。

网友F:
不能运行,是不是保护起了作用,只是没有其他提示。

网友G:
正常情况下给定运行信号都会低压报警的;

网友H:
哎哎哎67

网友I:
英威腾输入缺相报POFF,一不注意会理解成欠压

网友J:
软件的锅,逃不掉的

网友K:
正常情况应该要报警啊  。这个要注意

网友L:
感谢咸老师的无私分享,以前我们有变频器的电机出现故障时,一是检查电机,电机无故障检查变频器,因为对变频器不熟悉,所以要靠说明书查看相关故障报警,没有就不知所措。我在一个厂工作时曾经出现过相类似故障,当时夜班,只有一个电工值班,然后有一台电机不工作,检查电机和线路正常,变频器也没报警,就是不工作,当时有大领导在看着,他就不知所措啦,耽误了四五个钟,最好打电话让电气主管来才解决问题。

网友M:
见 过报LU的。

网友N:
谢谢老师分享,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