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6):
CDI9100变频器上电报欠电压故障

CDI9100机器,电压检测电路故障,上电报欠电压。检测电路元件均好,据电阻分压网络估算送入MCU的检测信号电压,应为1.6V。但测实际信号电压为1V。外加信号1.4V时,报警信号消失,工作正常。

测量电阻值是好的,但分压值与其不对应,不讲理了。干脆将原分压电路元件拆除,将后级电路与整流滤波电路完全脱离,另加R1、R2分压电阻(见下图),上电检测a点电压值为50V,但检测b分压点时照常懵圈:明明应该分压25V,偏偏分压成了十几伏!
用示波器测滤波电容C1端为稳定50V直流,测b点就有了(负向成份较大的)脉冲信号。此信号何来?无解。一时之间思潮澎湃,诸如“递进递减、寄生、互感、电磁感应、反射、接收天线”等等词汇涌上心头。

后在b点加接1uF100V滤波电容,为稳定分压25V,恢复原电路后故障排除。
没找到(隐身的)故障元件,采取消噪措施后修复。
从前怎么是好的,原因何在?不知。
君知,请教我。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12月16日

网友A:
没搞懂,暂不评论。

网友B:
   好奇怪的故障,不知还有谁遇到过?

网友C:
也许和MCU端口有关,MCU端口有弱上拉,下拉

楼主:
和其它元件\电路全部脱离,单独加的分压电路,竟有这种结果!加电容后才分压正常。

网友D:
老师就是??

网友D:
老师就是厉害

网友E:
遇到这种电压检测类型报欠压的变频器如艾默生,四方我都是换400V1UF电容其它没考虑过。

楼主:
C1已经换过,而且现在 测量C1两端电压值是正常的。

网友F:
老师真厉害!好经验,收藏了,谢谢了!

网友G:
电容是串还是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增补电容是接在b点和地之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增补电容是接在b点和地之间。
D1 换了没?为啥不用示波器打在交流档量一下,D1 输出后的纹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增补电容是接在b点和地之间。
D1 换了没?为啥不用示波器打在交流档量一下,D1 输出后的纹波电压?
“用示波器测滤波电容C1端为稳定50V直流,测b点就有了(负向成份较大的)脉冲信号。此信号何来?无解。一时之间思潮澎湃,诸如“递进递减、寄生、互感、电磁感应、反射、接收天线”等等词汇涌上心头。”
D1、C1都是好的,因为在C1两端有“纯正”50V直流电压。

网友I(2018-01-28):
我遇到的是从二极管后面出来就低,二极管后面接的是一个电解电容。换了二极管和电容还是一样,去掉电容电压更低了。老师请指点,
谢谢。

楼主:
去掉电容当然电压更低,差不多低5-10倍。因为该电压全是电容抬升起来的(开关电源的脉冲占空比小)。
检测电压低,其它像是15V、24V等都正常的话,可能有漏电原因(如元件不良或线路板漏电)造成电压偏低。

网友J:
老师,你何不把两个33K的电阻换新的试一下,把ab点断开量一下两个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K:
线路有漏电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J:
33K是我外加的测验电阻。测量后也是又重测了阻值。
基本可以确定:是由分布(寄生)电感产生耦合,与采样电压相叠加,造成的数据异常。
但如此又陷入一个问题:为什么原来是好的,此寄生电感是凭空产生的吗?
那个“所以然”仍然隔着重重雾幔。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已经排除漏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