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TPC1162HI分辨率怎么这么低呢?

楼主(2017-12-16):
第一次用昆仑TPC1162,把工程下载到屏里文字都显示不清晰?怎么回事这屏就是这样吗?

网友A:
1024*600的吧,好像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4*600的吧,好像也差不多
800×600的,12.4寸2000多的屏怎么还不敢7寸的效果好呢?

网友B:
其实屏越小图像看起来越细润,【根本原因是源文件里画面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屏越小图像看起来越细润,【根本原因是源文件里画面的分辨率】
源文件是什么概念,我试过了单独写文字标签文字也显示的有些模糊要是大些还勉强!

网友C:
这屏分辨率就是低。一般7吋屏都800X480了,他这个都做到12吋了,你这个是4/3的屏,这种面板本身就贵,别看他显示不怎么细腻。

网友D:
字体太小?调大点看看?或者字体样式换一下?宋体?仿宋?楷体?昆仑通泰的编程软件有此功能么?

网友E:
同样的分辩率,肯定是越小的屏看起来越清晰,现在手机的屏幕分辩率已经比14"笔记本的屏幕分辩率还高,所以看起来就清晰的多;

网友F:
你试试把字体设大点

网友E:
这款分辩率按说也不低,800X600;
威纶以前的MT510 十寸屏分辩率:640X480;字体也比这看起来要好的多;
调整下字体或大小试试看;

网友G:
建议调整字体,尽量选矢量字体,笔画比较平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