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固态接线指教

楼主(2017-12-16):
今天无意中把德力西直流控制直流固态的包装盒拆了,发现说明书印的固态控的是负极,负极?按一般思维都是控的正极,而且我也一直控的是正极,虽然也能用,但想不出说明书为何会这样画,应该有某种原因吧,就这个原因指教下

网友A:
我没有使用过该类器件,看图未能理解控正极、控负极的意思。

网友B:
你觉得两个图有什么分别?

网友C:
直流固态实际上就是一电子开关,它控制电路的正极与控制电路的负极,其实就是切断的方式不一样。个人理解

网友D:
你的固态继电器控制端不就是3-32VDC,随便你控制那一端都行的:说白了就是让回路接通罢了

网友E:
按标示接就好了

网友F:
老大  里面用的 MOS管不一样  P沟道N沟道  导致 正控  和负控

网友G:
我用这个东西比较多,可以告诉你的是,这个可以控正也可以控负,控正就正进负出,控负就负进正出。楼上有人说了,这就是个MOS管,只要搞对方向,你可以把触点那一端看成一个2极管。
然而就是经验,一般我用固态继电器,如果控交流就控火线,如果控直流就控负极,因为控直流很多情况是控的是低电压,有时候就会带电接线,控正极的话,接线会小小的火花,控负极就不会有,原理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