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6):
s7-1200 1214c dc/dc/dc的数字量输出点有3L+ 3M的接线端,其中3L+接外加电源24V+,3M是做什么用的?接线时能不能不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1200 1214c dc/dc/dc的数字量输出点有3L+ 3M的接线端,其中3L+接外加电源24V+,3M是做什么用的?接线时能不能不接???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9525

网友B:
呵呵;接0V;
可以不接,指示灯照亮会亮,只是输出不会动作而已;

网友C:
M接oV,不接没试过

网友D:
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端子接线的M,表示的都是参考点位。也就是控制电压的0V。这个端子应该有用。悬空会使信号找不到回路了吧?

网友E:
能查手册解决的问题就翻手册嘛,上来找现成的也太懒了

网友B:
呵呵;记住,晶体管型的输出每组的L+ M都必须接上,否则晶体管是不会动作的;
而扩展模块上的供电电源的DC24V,只接上L+的确可以工作,因为扩展的排线上0V已经通过来了;

网友F:
当然得接,M接输出公共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亲 手册上是有,但是不知道不接会怎么样,怕把机器搞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知道了,不敢试,怕把机器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