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x PLSR 指令无动作 求解

楼主(2017-12-17):
我想驱动步进电机 带加减速的那种 现在需要实验一下 PLSR( FNC NO.59 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 指令但是这个指令一直没有完成 导致 m8029 没有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没用过,用PLSY有没有动作?

网友B:
脉冲数加大试试

网友C:
执行时Y0是否指示灯有亮?
另外你的PLC是不是三菱的一定要先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Y0有亮灯 亮了一会就灭了 应该是脉冲输完了 我不是三菱的PLC是山寨的 如果这个山寨的plc不行 也不应该仿真也不行吧

网友B:
有实物还仿真什么? 这个指令也不支持仿真吧
山寨的也不至于那么差。

网友C:
呵呵;山寨的就不好说了,M8029不一定有动作的;

网友D:
值可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