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求助

楼主(2017-12-17):
瑞联开关电源带负载电压下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与许载荷内,换产品

网友B:
区分开关电源是本身帯载能力的下降还是输出功率偏小?

网友C:
测量电流值,再与电源的额定值比

网友D:
看看负载有没接地

网友E:
是不是带的东西东西多了,要是用的好好的哪就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F: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是电容量下降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