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7):
如题,原因是上传后数据不准!!!都是4-20ma的!

网友A:
用信号发生器再校对一下

网友B:
数据不准,要找原因,不准的东西就要标定,新的东西有可能有故障。

网友C:
实话实说:国产很大一部分出厂都没有仔细标定

网友D:
投运之前应该标定一次,日常如果检测数据不准确,也需要校准。因此引起的数据失准现象还是存在的

网友E:
应该标定。我在国义特钢时就规定过,不管几次表,上线之前必须要先标定(有些没法标定的、需要上线后标定的如称重传感器等除外)。隔离器的标定很简单,用信号发生器分别输出4、12、20mA给隔离器的输入,用万用表检测隔离器的输出是否一致。多数隔离器都是可以调整零点(Z)和满度(S)的,如果不一致,就调整一下。

网友F:
无论出厂是否标定准切,安装调试时都得检验或者重新标定。

网友G:
如果怀疑数据上传有问题,那当然要做标定来确认。这是通常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