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7):
我用的是笔记本,USB转RS232的编程电缆,台达编程软件WPL-SOFT2.42,连接PLC可以正常通讯。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编程软件这里的通讯端口 COM3,怎么改不了。我只能修改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地址,改成编程软件用的COM3。这样才能正常通讯。

退出台达编程软件后,在组态王软件里串口设备测试,把数据位改成7,可以显示通讯正常,可是点击确定后,再打开设备测试,有变成8了。这里的参数怎么修改后不能保存呢?目前组态王运行感觉还是没有连接PLC成功。

我是新手,请老手们指点一二,这个问题高几天了还没有找到原因

比如这里的通讯端口COM修改不了,只能修改上图中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设置,来实现一致性。

这里的数据长度默认是8 ,修改成7后,感觉可以测试成功,但是保存不了,下次打开恢复原样了。

看到这里 感觉通讯成功,可以读取到Y0的信息是打开的,可是在组态王的运行显示里面 一个简单的画面还是没有运行成功。就是一个电动机的基本起停控制。

网友A:
1.设备管理器中是COM3,WPL-SOFT2.42中就选择COM3,方法是点击“通讯端口”后面有省略号的按钮,就会出现COM3的选项.
2.组态王中,你要在定义I/O设备时定义好COM3口以及其通讯参数。

楼主:
现在是倒着来的,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COM4,WPL-SOFT2.42,点击后面的方块没有出现可选项,而是提示的是 设备管理器的COM4,居然改不了,很奇怪。我只有改设备管理器,改成了CO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