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语句表与梯形图转换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7-12-17):
这是书上的例题,王永华老师的。只有语句表。转换成的梯形图是并联方式呢,还是串联方式呢?这两种梯形图如何用语句表区分呢?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书上的例题,王永华老师的。只有语句表。转换成的梯形图是并联方式呢,还是串联方式呢?这两种梯形图如何用语句表区分呢?谢谢了
并联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书上的例题,王永华老师的。只有语句表。转换成的梯形图是并联方式呢,还是串联方式呢?这两种梯形图如何用语句表区分呢?谢谢了
串联方式!!!

楼主:
谢谢啦!
我用仿真程序进行了验证。答案如下。

网友B:
这两种方式对程序的运行结果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对于传送指令,并联和串联的运行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要注意顺序,如果都是传到一个byte里面,最后一个有效!

网友A:
回复 网友C:
No Sir:
对于传送指令来说,并联的结果好比:
IF 执行条件 = TRUE
赋值A
赋值B
赋值C
串联的结果则是:
IF 执行条件 = TRUE
赋值A
IF 赋值A = TRUE
赋值B
IF 赋值B= TRUE
赋值C
显然是具有重大区别的。
也就是说,你需要确保赋值A后才赋值B,赋值B后才赋值C,那么请使用串联,否则使用并联,原因是可以影响逻辑运算结果位的指令很多,因此作为程序员必须去考虑赋值的安全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理解还不错!!
移动字(MOVW)指令将输入字(IN)移至输出字(OUT),不改变原来的数值。
设置ENO = 0的错误条件:
0006 间接地址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错误条件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D:
用的 什么软件编程和仿真

楼主:
用的4.0.9版本,最新的,唯一一款可以在win7运行的。同事帮我在网上找的,百度网盘

网友E:
编程逻辑对执行结果影响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