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归来

楼主(2017-12-17):
又是一个星期天,这几天出了一趟差,外出安装调试一套加气站管网煤层气增压装置,冬天到了,用气量增加了。管网煤层气压力降低,不能满足当前需要,需要增压处理。此套装置包括:一台EV 100-75KW变频器,一台55KW罗茨风机。采用上下限控制与恒压控制。气压超过上限变频器停止,低于下限变频器启动,正常工作在恒压控制状态。上限130KP,下限8KP【此值也可定位为压机不开时的的管网的实际压力】,另有一个红按钮和一个绿按钮也能控制变频器启停。压力变送器的信号线与电机风扇的电源线穿管埋地通过机房电缆沟与变频器柜相接。安装完毕后试机【压力上限:130KP。 压力下限8KP。压力目标值:120KP变频器PID参数:P900  键盘给定,P901 %75PID给定值,P902 1模拟量通道AI2 反馈,P903 0正特性,P904 0.7 P值,P905 I值10】。当前管压力60KP左右,因为没有到下限,所以按绿按钮启动变频器,变频器速度上升,但是频率持续上升,电机电流也持续上升,眼看就要超过150A了【电机额定电流102A】,压力变送器显示HH超调,压力表显示压力已超2KG即200 KP。马上停机,找原因,为什么压力超上限变频器不停,也不能恒压,突然想到是不是压力变送器信号线与电缆沟内的线混在一起,在变频器运行时产生干扰有关,建议扯一条明线试试,接好线再试,启动后变频器运行平稳,压力恒定在120KP附近,这是开一台压机的情况,再开启第二台压机,两台一起运行,压力还是恒定在120KP左右,撤掉一台压机,压力增高,压力超过上限130KP,变频器跳停,重新启动变频器不久压力又稳定到120KP左右。调试成功。

网友A:
出差多了,感觉还是家里温暖啊

网友B:
好有成就感,为工程师点赞

楼主:
回复1楼深有有同感呀,在外面的感觉好孤独啊。

网友C:
都快到150A了,安全阀没有动作吗

网友D:
有人一次出差在外面几个月。

网友E:
又是一个变频器信号干扰问题了。扯明线排除法来判断故障。

网友F:
扯明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G:
不知煤气加压用罗茨风机和普通压缩空气用罗茨风机有没有区别?在安全防爆方面有没有特殊设计?

网友H:
为什么又是上限又是下限控制,又用PID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扯明线是什么意思?
线缆都是铺设在线槽里的,扯明线就是 临时在槽外跨接 。

网友I:
信号干扰真是无处不在呀,工程终于调试成功,成就感满满 啊!

网友J:
还是在外出差的好。在公司上班,在老板眼皮底下干活,特压抑~~

网友B:
控制系统用的是什么呢?

网友K:
以前天天出差   确实挺累的啊

楼主:
控制采用一块智能仪表,既能输出上限控制,也能输出模拟量4-20MA,并有模拟量输入端口。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控制采用一块智能仪表,既能输出上限控制,也能输出模拟量4-20MA,并有模拟量输入端口。
没有采用屏蔽线吗?模拟量4-20MA受到干扰还是第一次遇见,感谢分享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真实案例,建议管理员加精!

网友N:
干扰问题   后来怎么处理 就放在外面了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I:

楼主:
回复四楼,不能安装安全阀,风机与管网介质是煤层气【瓦斯气】即甲烷,是不能泄露的,有防爆要求。
回复八楼,罗茨风机是密闭的可以达到防爆要求,价格比压缩机低,现场安装还是不少的。

网友O:
嫩不能画一个接线的草图看看
我认为 值需要一个变送器 一个变频器,一个电机应该就可以了
直接用变频器的PID控制不就可以了

网友P:
眼看就要超过150A了【电机额定电流102A】---没有限定保护吗
再开启第二台压机,两台一起运行,压力还是恒定在120KP左右,撤掉一台压机,压力增高,压力超过上限130KP,变频器跳停,-----PID没有起作用吗

网友B:
一股成就感油然而生

网友Q:
有成就感就好

楼主:
回复23楼,因为撤掉一台压机后,管网压力突然增加了,管网压力上升较快,很快就到上限,而变频器PID反应没有那么快,这也是为什么设置上限报警与下限报警的原因。以后还要在进气口加报警装置,防止上游管网气压过高与过低【防止抽空】,在上游气压满足供气要求时停用罗茨风机,气压过低是也不让罗茨风机运行,防止抽空。

网友R:
信号干扰,很头痛

网友S:
现场调试经验很珍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