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7):
蒸汽中含水较大,用什么检测准确度最高?

网友A:
是测蒸汽的压力还是流量?

网友B:
楼主 的本意应该是测量蒸汽中所含的水份吧  也就是湿度?

网友C:
你要测什么物理量?

网友D:
估计楼主要测量温度吧,蒸汽加热系统么,如果测温度检测头就很容易选了

楼主:
测量蒸汽的流量

网友E:
有蒸汽用的流量表,作为蒸汽用的流量表,肯定要考虑到水分大的问题,我想精度应该在相应型号标注的范围内

网友F:
蒸汽流量计,里面包括压力,温度都有,选择饱和蒸汽

网友G:
楼主是要测蒸汽含水量还是说在含水量较高的蒸汽中测其他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蒸汽的流量
测量的蒸汽含水量大则也属于气液两相流量的测量,现在仍没有什么经济实惠的气液两相流流量计问世。具说科氏质量流量计能测量两相流,由于没有实践过对蒸汽流量测量的效果如何不清楚,楼主可向相关厂家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