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7):
请教各位,最近厂里当变频器运行时,靠近变频器的设备的通讯就闪跳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降低载波频率,布线注意下,加些屏蔽之类的

网友B:
有干扰。我们这压力变送器都是两端接地。单端接地不好使。就是因为变频器干扰

网友C:
那就没事不要接近变频器

楼主:
可不可以加隔板来抑制谐波呢

网友D:
变频器对周边弱电系统干扰还是很强的,需要做好屏蔽和抗干扰措施。

网友E:
1.用屏蔽线,单端接地,2.用隔板把变频器保护起来,3最好不要更改变频器参数,如果你是设备厂家可以忽略,此条建议

网友F:
考虑给通讯加上隔离吧。

楼主:
通讯加隔离怎么加呢

网友F:
*最彻底的隔离:介质用光纤,485加一对485光纤收发器,中间走光纤;以太网加一对以太网光纤收发器,中间走光纤。可以选单模单纤型,一根芯的光纤就能实现收发。
*485通讯,可以选485隔离器,这个不需要光纤,只是对485做了光电隔离,效果不如上面的光纤,但比不隔离的要好得多。

网友G:
最后看到菊花一紧,以为爆了,我好多变频器都整爆了,扔了一堆,没爆的也不敢修

网友H:
干扰,弱信号与强电分开布线,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接地,这两种方法先用,一般就能解决问题,如不行再考虑其他方法。我经常采用这两种方法,很管用的。

网友I:
设备共地很重要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载波频率怎么调节呢西门子6es70

网友J:
检查一下这个系统的接线和布置是否被动过?如果以前是没问题的,现在出问题,一定是现场什么地方有新的变化了。要仔细的排查安装布线的情况,包括地线的接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