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7):
上网查好像说要格式化程序卡。不知道会不会把程序清空

网友A:
格式化MMC开会把程序给干掉,要有原程序。MMC卡异常,STOP闪烁可能网络也联不上的!

网友B:
黄灯慢闪,只能清卡了,没办法。

网友C:
格式化,程序肯定完蛋了

网友D:
程序不会没有备份吧?

网友E:
建议先换个好卡试一试,要是卡的问题,那就只有格式化了,格式化后,卡上的数据都清空了,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