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7-12-17):
各位老师好; 我这有一台新购进WJ200 日立变频器 备用放置一年多  左天用时按照图纸原参数进行设定  发现F001输出频率设定不了频率 面板操作和端子操作都显示正常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老师给于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放了一年是否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不知你的频率指令A001设置是什么?

网友B:
恢复工厂设置试一试,按顺序设置参数。我赶上一台变频器,参数设置完了,不能切换频率。最后恢复出厂,重设置就好了。

楼主:
A001设置面板操作和端子操作  都不行

网友C:
放置一年多不用先除除尘,进行一下电容充放电,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正常后再用

网友D:
根据楼主的叙述,应该是变频器有虚接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E:
看看说明书有没有能够设备允许更改频率或不允许更改频率的选项,或者要几级权限才能修改设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