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7):
现在有个问题,比较困惑。一个恒压供水系统,用的ABB510变频器,5.5KW的。拖动3台一样的电机,电机功率4KW,3台电机根据管道压力,有时一台工作,有时两台工作,也有时三台工作,PLC控制接触器 来切换投入电机的台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台工作、我知道变频器功率选小了,但客户以前就是这么用的。这种情况下如何设置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选项呢

楼主:
还有如何进行电机辨识,请有经验的老师讲一下

网友A:
变频器5.5KW的,带4KW电机,变频器功率选小了?

网友B:
其实你这个算是切换运行吧,5.5拖4千瓦都没压力了,很常规的使用了,你要有担心就手动输入电机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C:
还有三台电机同时运行的时候 ,变频器选小了吧?

网友D:
原来就是三台电机同时由这个变频器驱动?怎样通入切出想知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比较困惑。一个恒压供水系统,用的ABB510变频器,5.5KW的。拖动3台一样的电机,电机功率4KW,3台电机根据管道压力,有时一台工作,有时两台工作,也有时三台工作,PLC控制接触器 来切换投入电机的台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台工作、我知道变频器功率选小了,但客户以前就是这么用的。这种情况下如何设置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选项呢
不管几台电机在运行,只有一台电机是由变频器拖动的。
不知楼主是这系统的设计人员还是使用方?方便可以上传一下控制柜的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F:
三台和所有同时变频运行的时候?

网友G:
5.5的变频器带3台4KW的电动机,功率肯定选小了,但是楼主确定是变频器一拖三么?不是一台变频两台工频么?
不知楼主和客户的关系,如果只是变频器坏了,楼主进行修复的话,建议变频器电机参数按5.5的来设置(前提是楼主确定使用的是一拖三的系统),另外告知客户实际情况。
建议提供控制柜照片或图纸供大家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5的变频器带3台4KW的电动机,功率肯定选小了,但是楼主确定是变频器一拖三么?不是一台变频两台工频么?
不知楼主和客户的关系,如果只是变频器坏了,楼主进行修复的话,建议变频器电机参数按5.5的来设置(前提是楼主确定使用的是一拖三的系统),另外告知客户实际情况。
建议提供控制柜照片或图纸供大家学习。

楼主确定不需要切换工频? 确定频率上限没有限制?否则我也想知道。

网友I:
呵呵;这个变频器不可能同时带二台电机的;
一台达到50HZ时,切换到工频状态,再用变频去驱动另一台;

网友J:
VF控制,电流值够大就可以。

网友K:
   楼主所说其实就是一标准的变频一拖三恒压供水控制系统。设置变频器的参数:1、需定义变频器为PID宏控制;2、将电机的基本参数设置到变频器里;3、将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设置成增减泵给定信号输出;4、将4011设置成你的目标压力值。不尽之处,敬请各位补充。PLC内部程序不同设置也有所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L:
LZ的最大的问题在于5.5KW的变频器要1拖3同时运行?这个怕是不行,如果只是轮流开任何1台倒是没问题,控制回路设计复杂点而已。

网友M:
个人认为就是一拖三变频启动罢了,根据压力进行变频投入和直接退出

网友N:
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O:
5.5kW的变频器,带3台4kW电机,控制泵,这是典型的变频转工频应用。恒压供水用的很多。

网友O:
如图所示。这是西门子变频器的多机轮循控制示图。ABB的亦如此。

网友G:
回复 网友O:
楼主明确提出了由PLC控制接触器,而非用变频器控制接触器。
所以还是建议提供现场控制柜图或图纸。

网友O:
回复 网友G:
不管是谁发转换信号,第一,都要根据PID压力调节的结果去发控制信号;第二,都要通过变频器停止,切断电源再闭合工频转换。

这个功能谁做都可以。ABB的变频器也有这个功能吧?如果用PLC做,更简单不过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O:
我也来凑个热闹一,想请问下,之前在资料上看到说变频转工频的时候,要注意电机的极性,不然电机脱开变频器后空转处于发电状态,定子线圈内发电的极性如果跟通入的市电极性不一样就会炸电机,对吗?

网友Q:
回复 网友P:
这个应该是说的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转向和工频驱动的电机转向应该一致吧,要不然转换的时候冲击就太大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如图所示。这是西门子变频器的多机轮循控制示图。ABB的亦如此。
像这种变频器是专用的吗,我常用的几种没见过这么多输出的

网友R:
应该是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

网友O:
回复 网友P:
关于变频专工频的操作条件和顺序。

第一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要与电网频率一致;
第二,变频器输出先断电流(电机自由滑行)并延时;
第三,投入工频。

目前,已经有许多品牌的变频器,为了做到这种多泵应用的无缝转工频,在变频器的输出都具备了相位同步检测,使转工频的扰动很小。我知道西门子的S120和专门给风机泵类使用的变频器,都具备相位检测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Q:
这个图片是西门子MM430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的使用说明选节。

网友O:
楼主这种应用,变频器只能带一个电机运行。根据压力的变化进行不同的轮循转换,是输出接入不同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本人对恒压供水不是太懂,是客户说变频器有时要一拖三工作,后来客户又说,当压力用变频器拖动一个电机达不到压力值时,启动另一台电机时,另一台电机其实是工频运行,也就是说,其实始终变频器都是拖动一天电机工作。因为本人是去维修变频器,变频器不定时报过流,换了一台后,还是报过流,所以怀疑它是一拖三工作的模式,认为选型选小了,所以不理解设计者为什么这么设计,后来才搞明白是这么回事,随便请教,不定时报过流会是什么原因呢,新机的参数是我从旧机 拷贝的,会不会是参数问题,过流时,故障记录是15.4安,我把电流限制调到15.6安,现在客户,没有在反应有问题,这个情况是它外围有问题,还是参数有问题呢

网友S:
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3台电机有很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