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YNAX伺服AT400LP设置

楼主(2017-12-17):
咸鱼买了几套伺服,就看写的松下伺服,没留意驱动器,到货就傻眼了,伺服驱动器没有数码管也没有按键,怎么设置?怎么设置?通电使能又正常,退货又找不到借口!
一个头两个大了,万能的坛友谁知道怎么设置或者有软件通过电脑设置?官网都是日文并且没找到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楼主你怎么也得上个铭牌图片啊。

网友B:
查了一下,型号应该是AT200-LP,日本制造,没找到说明书。

楼主:
接线说明书日文那个网站有,能接上能动,用的是正反脉冲,我要用脉冲加方向,还有设置pid和扭矩,这些就搞不定

网友C:
这个上面实现PID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实现pid,是调整电机刚性,也算是伺服对电机的pid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伺服驱动器也真奇怪,不给设置窗口,官网也找不到关于设置的资料

网友C:
有些是要专用的外接手操器或连接上电脑用软件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