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8):
单位气动工具日益渐多,于是维修任务增加了一项。可是,初次拿到气动扳手,气动拉铆枪等工具,确实无从下手。请问,维修这东西,都有什么技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位气动工具日益渐多,于是维修任务增加了一项。可是,初次拿到气动扳手,气动拉铆枪等工具,确实无从下手。请问,维修这东西,都有什么技巧。
要备件啊,如气动转子叶片什么的;活塞,缸体等修复。
技巧就是多拆装,熟能生巧!!

网友B:
气动工具的损坏大部分都是密封件的磨损,而密封件的磨损主要就是缺油或超力矩使用。

网友C:
机械机构的东西主要还是靠拆解,拆开看就清楚了。

网友D:
首先百度那个爆炸图看下先

网友E:
楼上正解,但是拆装气动工具,最好在安装前,用煤油清洗一下,在安装

网友F:
不清楚就先看相关资料或者图纸
拆的时候记好顺序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些主要都是机械传动

网友H:
多拆装几次也就会了,注意密封件等小零件的拆装顺序 。

网友I:
气动工具一帮都是风叶和轴承的问题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