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机器上的,知道是控制温度用的。具体怎么工作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12-18):
(无正文)

网友A:
看着就是6个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是6个电位器。
就是电位器,这个应该很简单,不过现在应该很少用了。

网友C:
不会吧,那个还是横河的标志呢?
莫非就是几个横河电位器??
个人感觉不应该

网友A:
本穷现在貌似是中邪了,啥都要弄成全数字的(通讯),当然看这个不顺眼。但其实这东东原来用过,也挺好用的。记得在天丰钢铁打工的时候,连铸的那个调速的,也是用电位器给变频器设定速度。开始用的是加拿大产的一个碳膜电位器,要价800大元啊,真是坑人。这个价钱,不如选个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了。
对了,这6个电位器如果换成6个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最好是MODBUS接口的,那就看着顺眼 。

网友D:
呵呵;能把HAKKO译成横河,醉了;

网友E:
HAKKO,叫白光。

网友D:
横河对应的是YOKOGAWA;

网友F:
估计是个电位器,用来调节温度或者说给定要控制的温度值,这电位器应该与运算放大器联用才能达到控温的目的。其工作原理可参考白光焊台控温原理,因为同一厂商的产品,尽管型号不同、用途不同,但基本电路仍有很多相似之处。

网友G:
HAKKO是小鬼子枣田
Yokogawa是小鬼子横河

网友H:
楼主拍的不全,只能判断是靠调节电流,具体的调节多大电流,感觉你可以参考家里的电热洗澡器,即可以设定温度,也可以调节电流

网友I:
如果确认是温度控制,那就是可控硅控制电路。有点像热塑包装机上的温控器。

网友J:
看这也不错啊,整整齐齐。就是高位标的是30多,低位标的是70多,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