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17-12-18):
求大神告知,什么品牌,有国产的吗?

网友A:
像软启,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台湾阳明的什么玩意,好像是固态调功器(这个可以做软启动器)

网友C:
台湾东沅的电力调整器;

网友D:
没见过这东西。不过上面有LCR标识,估计楼上的答案比较合理。

网友E:
台湾 阳明 功率调整器

网友F:
3楼版主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G:
拍的照片没有细节,糊了。看不清接线图。

网友H:
看着好像是软起或者调速器之类的产品

网友I:
这个就不多说了!

网友J:
这个我用过调功模块,模拟量控制

网友K:
9楼公布了准确的答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我用过调功模块,模拟量控制
主要 用在哪些场合?

网友M:
电力调整器

网友N:
大功率加热上用得到,左上角是巴斯曼熔芯,模拟量控制,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