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8):
电动机电流高时,常常会表现在电动机发热严重,以下7点基本概括了电动机电流过高的原因,让我们学习一下。

电源问题

1、电源电压过高

当电源电压过高时,电动机反电动势、磁通及磁通密度均随之增大。由于铁损耗的大小与磁通密度平方成正比,则铁损耗增加,导致铁心过热。而磁通增加,又致使励磁电流分量急剧增加,造成定子绕组铜损增大,使绕组过热。因此,电源电压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压时,会使电动机过热。

2、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时,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保持不变,磁通将降低,转子电流相应增大,定子电流中负载电源分量随之增加,造成绕线的铜损耗增大,致使定、转子绕组过热。

3、电源电压不对称

当电源线一相断路、保险丝一相熔断,或闸刀起动设备角头烧伤致使一相不通,都将造成三相电动机走单相,致使运行的二相绕组通过大电流而过热,及至烧毁。因此,对于三相电机一般不适用熔断器进行保护。

4、三相电源不平衡
当三相电源不平衡时,会使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绕组过热。
由上述可见,当电动机过热时,应首先考虑电源方面的原因(软启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亦可看作是电源)。确认电源方面无问题后,再去考虑其他方面因素

电源问题

1、电动机过载运行
当设备不配套,电动机的负载功率大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时,则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即小马拉大车),会导致电动机过热。维修过热电动机时,应先搞清负载功率与电动机功率是否相符,以防盲无目的的拆卸。

2、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
设备虽然配套,但所拖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运行时负载时大时小,电动机过载而发热。

3、拖动的机械有故障
当被拖动的机械有故障,转动不灵活或被卡住,都将使电动机过载,造成电动机绕组过热。故检修电动机过热时,负载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视。

电机本身问题

1、电动机绕组断路
当电动机绕组中有一相绕组断路,或并联支路中有一条支路断路时,都将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过热。

2、电动机绕组短路
当电动机绕组出现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使绕组铜损耗增加,导致绕组过热,甚至烧毁。

3、电动机星角接法错误
当三角形接法电动机错接成星形时,电动机仍带满负载运行,定子绕组流过的电流要超过额定电流,乃至导致电动机自行停车,若停转时间稍长又未切断电源,绕组不仅严重过热,还将烧毁。当星形连接的电动机错接成三角形,或若干个线圈组串成一条支路的电动机错接成二支路并联,都将使绕组与铁心过热,严重时将烧毁绕组。

4、电动机线圈接法错误
当一个线圈、线圈组或一相绕组接反时,都会导致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而使绕组过热。

5、电动机的机械故障
当电动机轴弯曲、装配不好、轴承有毛病等,均会使电动机电流增大,铜损耗及机械摩擦损耗增加,使电动机过热。

通风散热问题

1、环境温度过高,使进风温度高。

2、进风口有杂物挡住,使进风不畅,造成进风量小。

3、电动机内部灰尘过多,影响散热。

4、风扇损坏或装反,造成无风或风量小。

5、未装风罩或电动机端盖内未装挡风板,造成电动机无一定的风路。

其他问题

1.  返修电机问题
返修的电动机启动电流达到66%以上,同时电动机作业频繁,也会造成电流高,产生电动机过热。
2. 串联电阻问题
绕线式电动机与串接电阻器等不匹配,同时电动机作业频繁,也会造成电流高,产生电动机过热。
3. 电动机振动问题
电动机振动过大也可能造成电动机电流高,原因及处理方法:
1、转子不平衡——校平平衡
2、带轮不平衡或轴伸弯曲——检查并校正
3、电动机与负载轴线不对齐——检查调整机组的轴线
4、电动机安装不妥——检查安装情况及底脚螺丝
5、负载突然过重——减轻负载

网友A:
很详细了,赞一个给楼主,值得新人学习了。

网友B:
电机电流大,负载太重;匝间短路;缺相;绝缘击穿接地等等

网友C:
“电动机星角接法错误
当三角形接法电动机错接成星形时,电动机仍带满负载运行,定子绕组流过的电流要超过额定电流,乃至导致电动机自行停车,若停转时间稍长又未切断电源,绕组不仅严重过热,还将烧毁。当星形连接的电动机错接成三角形,或若干个线圈组串成一条支路的电动机错接成二支路并联,都将使绕组与铁心过热,严重时将烧毁绕组。”
大神,这些三角形接法电机还有星形接法电机如何区分?是不是线圈绕组嵌线时就决定了他的接法?而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说4KW以下的电机用星形接法,4KW以上的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C:
我以前在饲料厂时,烘干箱的循环风机是5.5KW,然后是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电机是引出6根线然后用过桥片接成三角形接法,然后电机烧坏后拿去外面修,修回来的都是只引出三条线,根本不知道是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形接法,而且返修的电机也坏行很频繁,检测都是电机对地。当时我们认为是修电机老板为了省钱使用了劣质的漆包线,现在看到你的说贴子,我感觉是修电机老板将三角形接法接成了星形,不知对不对。

网友D:
“闸刀起动设备角头”,“角头”的说法不知是否通用;
“盲无目的”,这几个字的组合,我个人觉得少见;
“底脚螺丝”,“底脚”会不会是区域性叫法;
“校平平衡”,不能判定用词是否准确。

网友E:
还有就是机械负载重,也会造成电机电流大

网友F:
我遇到过缺相升温
负载过大升温
轴承问题升温
其他的基本,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