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参数设置

楼主(2017-12-18):
三菱的伺服系统一般是要分别设置定位模块参数和伺服放大器参数的吧,但是也有见过更换减速机改变传动比后,而单纯在GX Works2上进行定位模块参数设置的,请教各位是定位模块和伺服放大器所有的参数都可以在GX Works2上设置吗?还是只有部分伺服参数可以,一部分只能在GX Configurrator上设置?

网友A:
1pg,10pg,10gm,20gm这些比较常用的定位模块,都是可以接到plc主体后面的。plc和定位模块之间有专用的读/写指令来进行一些参数的设置,比如最大速度,归零速度,加减速时间等。
伺服放大器的参数,需要在伺服面板上进行设置,或者用专用的伺服软件设置。比如电子齿轮比,指令脉冲输入形式,旋转方向等。
更改了传动比,在电子齿轮比不变的情况下,在gx-works2里面更改程序里的脉冲数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如果是通讯型伺服,如现在常用的MR-JE-B型,这个需要专用的模块,伺服参数是在模块中设置的,如果是脉冲型的,参数在伺服驱动器中设置。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通讯型伺服器和脉冲型伺服器有什么区别,伺服器不是可以脉冲控制也可以通讯控制吗

网友D:
通讯型的不需要脉冲;

网友B:
三菱所说的通讯型伺服通常是通过专用模块和伺服通过SSCNET网络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通讯型的伺服,只需要在QD75上设置参数就可以,而脉冲型的伺服需要分别设置QD75和伺服驱动器的参数。
2.QD75的参数设置可以直接在GX Works2上做智能功能模块进行设置,也可以GX Configurator针对QD75进行设置。
请教上面的两点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通讯型的伺服,只需要在QD75上设置参数就可以,而脉冲型的伺服需要分别设置QD75和伺服驱动器的参数。
2.QD75的参数设置可以直接在GX Works2上做智能功能模块进行设置,也可以GX Configurator针对QD75进行设置。
请教上面的两点有问题吗?

QD75P或是QD75D这个属于定位模块,连接的还是脉冲型的伺服,不是通讯型的,他们连接的伺服可以是三菱的,也可以是其它品牌的,所以伺服的参数还是在对应的驱动器中设置
QD77MS的是专用的,连接MR-J4-B或MR-JE-B,这个才是通讯型的伺服,伺服参数在QD77MS的设置软件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