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8):
我接手一台汇川75KW变频器,整流桥坏了两个,我3个全换掉了。端子排进行了更换!另外,直流的小铝排严重变色,不可靠了换掉!因为汇川的变频器本来就采用了铝排,损毫较大!那个机内直流电抗器虽然没坏,但是由于过热严重变色,引线是直接从电抗器绕组里出来的,不易更换,粘锡也不太好粘了。本台变频器修好!

网友A:
楼主水平不错,经常维修什么设备

网友B:
主回路维修,不可 掉以轻心。维修变频器就是从维修整流,充电电阻,内部接触器,开始上手的,然后保险 IGBT 驱动电路,开关电源 检测与保护电路 主板电路。。。

网友C:
没有坏到IGBT模块,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主要维修变频器和软起动等电子设备。我们共同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IGBT如果坏了,那就连带到驱动板。检修就绝非轻视了。

网友E:
怎么炸的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原因,我分析第一:有可能是PB端与+的短接片常期的接触虚造成发热,使端子排塑料碳化而产生的直流正负短路造成整流桥损坏。再有就是汇川的接线端子材质不好造成过热而使直流正负短路,造成整流桥损坏。因为我们以前也遇上过此类故障,但都是损坏端子。没有损坏整流桥!后来汇川说那批端子不好,他们寄来了一些端子排进行了更换,还好只是正负端子过热产生塑料碳化,没有秧及到IGBT! 另外,汇川的所有接线排采用的都是铝排。

网友F:
整流部件两个坏就都换了,省去后续可能带来的许多麻烦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啊,毕竟客户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因,我分析第一:有可能是PB端与+的短接片常期的接触虚造成发热,使端子排塑料碳化而产生的直流正负短路造成整流桥损坏。再有就是汇川的接线端子材质不好造成过热而使直流正负短路,造成整流桥损坏。因为我们以前也遇上过此类故障,但都是损坏端子。没有损坏整流桥!后来汇川说那批端子不好,他们寄来了一些端子排进行了更换,还好只是正负端子过热产生塑料碳化,没有秧及到IGBT! 另外,汇川的所有接线排采用的都是铝排。
这还是很险的,所以要养成一个习惯 ,用与不用的端子都要拧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2013年的机子,时间长了也难免松,或是氧化。平时也没人去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