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准备好

楼主(2017-12-18):
  这个信号是不是,上电发出一个信号后,然后伺服每次执行完毕一个定位指令脉冲,然后输出一次信号给PLC吗?

网友A:
准备好是电源OK,无故障。定位完成是驱动器执行接收信号完成给一个输出信号。

网友B:
是伺服准备就绪的意思

网友C:
伺服系统准备好了,给出一个信号,控制器拿到这个信号就可以给任务了。在这之前控制器要给伺服系统一个ON信号,这样才是一对儿。不过习惯性做法是要么参数直接成SVON,要么把SVON信号直接硬件短接,上电就ON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