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8):
西门子的,有点古老,网上没查到资料

型号3ZX1012-0RT05-1AA1

网友A:
直接扔了换ABB、施耐德均可

网友B:
拆开看看里面的线圈电压

楼主:
弄明白了,要配合一个灭弧装置一起才能用!已经OK了,谢谢!

网友C:
如果是机器在用的,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是做设计的肯定用自己熟悉的,如果拿来玩的,直接拆开看线圈,反正你的这个额定电流也不大,价值也不算贵

楼主:
旧机器改造的,能用的当然将就着用!节省成本。

楼主:
zhe

这是加装过后能用的图(接线是临时的),对应的接触器型号是3RT1012-0RT05-1AA1和辅助装置(貌似是灭弧的)3RT1965-5PP31供大家参考!

网友D:
线圈电压是220V的吧!

网友E:
测量一线圈的电压也就清楚 了。

网友F:
看着这个接触器挺不错的呀!虽然有点古老,但是高大上呀!

网友G:
如果接触器正在用的话可以测量线圈电压,一般接触器线圈电压都标在线圈上。

楼主:
没有旁边的这个装置就是加了电压也没反应!

网友H:
一组是线圈,一组是触点吗?

网友I:
这么高大上的接触器。。。。恐怕是总电源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给PARKE590上面用的,83KW的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