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台达plc脉冲计数清零复位

楼主(2017-12-18):
台达PLC如何把脉冲计数LOW给复位啊?如果不复位的话我的PLC只能输出脉冲一次,大于设定脉冲就停止了

网友A:
用RES,或者mov复位或者写入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好的谢谢。我发现上图通过改变脉冲频率提高的速度并不大,没有达到我的需求。想问下如果我想控制我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是否还可以通过改变伺服驱动器的齿轮比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