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检的重要

楼主(2017-12-18):
配电工也是上班也不看一下,害的后面一帮人倒霉,又少几百块没了,大家看看

网友A:
楼主发点文字说明下

网友B:
触头接触不良,没有及时发现;
不过平时目测的话,不明显或缺少经验时,可能不便发现。

网友C:
这就少几百块?很正常的故障吧,你们要不出故障?你们维修的干活就得扣钱?因为有故障了

网友D:
第一张图可以看出是单刀双掷隔离开关,红相发热打火。
第二张图是什么?一个框架断路器,下面几个用螺丝连接的几根电缆,不要告诉大家那个黑色不是绝缘胶带,是发热碳化后的绝缘胶带吧。。话说这种电缆连接,我们从来都是用直接管,你用螺丝将两个铜鼻子拧紧,肯定会松动发热的,特别是在没有被冒的情况下。

网友E:
买个红外测温成像的扫一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可以看出是单刀双掷隔离开关,红相发热打火。
第二张图是什么?一个框架断路器,下面几个用螺丝连接的几根电缆,不要告诉大家那个黑色不是绝缘胶带,是发热碳化后的绝缘胶带吧。。话说这种电缆连接,我们从来都是用直接管,你用螺丝将两个铜鼻子拧紧,肯定会松动发热的,特别是在没有被冒的情况下。
层主,用直接管连接铜排,是不是也需要使用配套的直接管和液压钳吗?

网友G:
一相接触有点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只用直接管连接过电缆,没有连接过铜排,层主见过连接铜排的?请提供图片供俺学习下,谢谢。
另外,楼主的电缆通过鼻子用螺丝连接,电缆是弯曲的,有应力的,时间久了很容易松动造成接触不好,然后发热的,所以建议使用铜直接管。

网友H:
检查的目的就是把隐患检查出来,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I:
对,只能说没有及时发现,巡检时正常时多数是注意不到的。

网友J:
巡检主要是及早发现异常,避免事故危害扩大化。

网友K:
一是涉及责任心的问题,二是要是配带有红外热像仪可能会起到积极作用

网友L:
这样的故障不好看出来,建议上设备,每天去用热成像扫一下

楼主:
领导又不管你那多,出了问题肯定要罚的,罚几个配电工,那电工都跟着罚,现在罚了在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用直接管连接过电缆,没有连接过铜排,层主见过连接铜排的?请提供图片供俺学习下,谢谢。
另外,楼主的电缆通过鼻子用螺丝连接,电缆是弯曲的,有应力的,时间久了很容易松动造成接触不好,然后发热的,所以建议使用铜直接管。

层主,我就是没见过铜直接管连接铜排,只见过铜直接管连接电缆,所以请教层主啊!因为层主已经两次建议用铜直接管了,问题是铜直接管怎么连接铜排呀!!!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F:
。。。
替您有些着急了,不知道您在那里看到我提出的用铜直接管连接铜排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这样的厂,老板一定是很抠门的,不是想着怎么改善生产设备,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而是想着怎么从员工身上扣钱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的厂早走早好,别想着在那养老

网友N:
框架断路器与母排连接也是通过铜排吗

网友O:
好样的,及时发现问题。不能大意。

网友P:
本来就没有按正常作业规程作业,不出问题见鬼了

网友Q:
平常巡查保养要仔细啊

网友R:
双投刀闸,接触不良了!墙上挂着制度好看的没执行等于零。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厂,老板一定是很抠门的,不是想着怎么改善生产设备,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而是想着怎么从员工身上扣钱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的厂早走早好,别想着在那养老
嗯,可以考虑下

网友S:
我们厂隔离刀开全用铜排连接了下面断路器不用试拉保险下来,平时刀开故障频发

网友T:
巡检不能走过场啊 一定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