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8):
维修壹台英威腾E500变频器,装螺杆空压机用,用PLC连机通迅控制。
   接手时检查电源整流滤波电容全部爆顶,电液在板上和机身到处都有。IGBT模块输出短路。其它无明显异常。
   拆除坏的电容和模块,清洁线路板和机身。更换全部的整流滤波电容,更换全新的模块。
   维修试电时,输出空载,将IGBT模块供电正极从电源上隔开中间接了一个2A的保险。380V的电源是用220V变压器升380V得到,接上380V电源通电试机显示正常,自检完会显示Err-16报警。

查网站手册故障代码为通迅故障,更改内码全部改为面板控制,还是报Err-16。按复位键清除,暂时可以,等一会儿又会出现。先不理会它了,按复位键之后再按启动键,散热风扇启动,面板出现Err-51。

查手册为过流,或输出缺相等。

试过短路三相进线缺相电压保护无效,试过流保护解除也无效。把输出用三个灯泡星形接法接上试机U,V两相启动时闪亮一下就保护了。检查其它都无异常,百思不得其解,客户催的急,只好硬着头皮装机试一下。本想最大可能会出现上述两个报警,没想到通电试机第一个Err-16未出现,最担心的第二个报警就等启动的时候了,电工师傅按下PLC的启动键,空压机瞬间启动,变频器频率升到预设频率,运转正常了,也未报任何警情。不放心,关机开机几次都很正常。
   在这里我想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会出现维修试机时报故障Err-16,和Err-51?而装到设备却不会出现报故障?

网友A:
假负载太小

楼主:
请问这种应带多大假负载?

网友A:
我感觉最起码5%的额定负载

网友B:
楼主,这是输出缺相,而不是进线电源端缺相,检查w相上桥与下桥驱动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请问这个输出缺相是以什么原理检测的?

网友C:
380V的电源是用220V变压器升380V得到,接上380V电源通电试机显示正常,自检完会显示Err-16报警。
感觉是你的电源有问题,不能用变压器,你的变压器太小,瞬间输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试机用的是空载和灯泡做负载。

网友D:
比较认同 6楼主说法,楼主好像应注意一下电源带负载能力 。

楼主:
用的是200W的变压器足量定绕220V变380V的,之前带其它22KW变频器没问题。请问这个37KW的变频器空载试机用多大的变压器合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