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8):
请问下触摸屏黑了,但是电源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屏不亮了,现在想把里面的数据导出来,输到别的触屏上去用,怎么弄啊

网友A:
送修,在没有能够正常点亮和启动触摸屏进入正常的显示画面的时候,甭想对触摸屏内部的任何数据进行操作和备份。

楼主:
啊,这样的啊,那不可以通过电脑导出来的吗?

网友B:
是不是触摸屏里面那个灯泡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这样的啊,那不可以通过电脑导出来的吗?
这个要看你用的屏,问题提出附带完整屏的型号,有助网友针对性回复。
有的屏直接可以电脑导出程序。
有的屏要经过系统操作电脑才可以导出,这样的屏,触摸板要有响应,最好有个好的屏做参考,盲操作调出传送界面后再导出。

网友D:
看具体的触摸屏,有些可以。有些需要进入传输画面。
问题型号等等说清楚。或者先看看能不能维修。

网友E:
如果两块触摸屏型号一样,考虑下将主板调换下试试。

网友F:
屏黑了大都不影响通讯,通过软件就能上传数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送修,在没有能够正常点亮和启动触摸屏进入正常的显示画面的时候,甭想对触摸屏内部的任何数据进行操作和备份。
确定?如果只是显示屏坏了呢?三菱的屏黑屏后我都把数据导出来了,只要电源、主板及能通讯上,不需要屏上确认传输的基本都能导出来

网友H:
拆开屏幕,检查一下电源电压,区分一下故障是否是,电源、还是背光灯管坏了,电源坏了你是下载不了程序的,背光灯管坏了不必下程序,直接某宝淘一根装上就好了,除非你在意的是程序而不是修好它。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两块触摸屏型号一样,考虑下将主板调换下试试。
可以这样试试,以前干过

网友J:
试试和电脑能不能通信。

网友K:
先试试能不能和电脑连起来再说!

网友L:
型号先讲下;有些就是完全正常的你也未必有能力把程序COPY出来;
另外黑屏如果是显示屏问题,那么与电脑还是可以联机的,如果是主板问题,那你就死心吧,除非先送修把主板修好;

网友M:
这样的问题只能试,现用电脑试一试,另外你是什么触摸屏,有些品牌的触摸屏根本不允许上传画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触摸屏里面那个灯泡坏了
这个机率太小了,现在的屏都是LED显示灯,没那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