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8):
  有一个玻璃顶的阳光房,在侧面的墙壁上装了日光灯的,领导说顶上还要装。需要在顶上面装日光灯怎么解决。我是想着玻璃上怎么固定呢,又不能打膨胀螺丝也不能钉钉子。来老家求助了。

楼主:
那个支撑柱上有个稍微凸起的地方,能否拿绝缘电线把日光灯绑在柱子上?  那样的话,也太丑了点~~~~

网友A:
在支撑上装!

网友B:
应该是说,在屋顶的骨架上安装日光灯。直接绑肯定难看,要想美观,需要打孔固定灯架和走线穿PVC线管。

网友C:
可以试试强力双面胶。

网友D:
免钉胶直接在玻璃上粘接固定块。把灯装在固定块上。

网友E:
在顶端的横担上安装,用燕尾螺丝直接固定。

网友F:
led灯也可以,比日光灯更轻,采用粘的方法也不怕掉

网友G:
没有建造师的参与就是这样,后找补。
将日光灯装骨架上,线顺着爬过去,想好看,走骨架内。

网友H:
现在LED灯很轻,容易固定。

网友I:
哈哈;太简单了;
有带磁性的座,直接吸在上面就OK了;

网友J:
日光灯没多重,玻璃胶粘合试试看。

网友K:
那么多檩条还没办法固定?
沿着檩条走,随便安装!
干嘛和玻璃过不去?

网友L:
加一根封闭式线槽,日光灯和导线都解决了

网友M:
有那么多的骨架,还是很好安装的,楼上把方法基本都说了,就看楼主的选择了。。。

网友N:
用胶水不适合长期用,可以钢架上用钻头打眼,丝攻攻牙,然后用螺丝拧紧。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强力双面胶。
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P:
导线可以用线槽板敷设,日光灯可以采用LED灯哦...

网友Q:
回复 网友I:
这个是铝合金的磁铁怎么会吸?

网友R:
玻璃胶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I:
铝的用手电钻钻2个孔不是什么难事吧,用螺丝不就可以了;

网友S:
直接用螺丝固定在支撑柱上不就好了!

网友T:
铝架好办,用自攻钉就好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铝合金的磁铁怎么会吸?
既然人家说了就会研发出吸铝合金的磁铁的呀!

网友U:
双面胶什么的时间长了顶不住的。还是打孔固定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L:
铁铝合金?好主意,或许新的材料革命。

网友V:
用胶时间长了会不会老化存在隐患,还是那种硬连接比较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