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8):
请问各位高手 仪表输出是4-20毫安 而plc只接受0-20毫安的 怎么处理

网友A:
你的模拟量模块可不可以调整信号的偏移
即使不好调整,在范围之内是按线性比例关系转换的

网友B:
4-20在0-20的范围内

网友C:
0-20mA,转换后取4-20mA就行了

网友D:
这不是包含在里面的吗?可以用的!

网友E:
呵呵;S7-200的模拟量不就是这样的吗?
0~20mA对应0~32000;
那么4~20mA对应6400~32000;
就这么简单;

网友F:
程序里自己设定就行了。

网友G:
模块里好像能设置偏置的,可以看下说明书,我也不明白

网友E:
不是所有的模块都可以设偏置来对应的;不行就数字量里处理就行了;

网友H:
5楼 说的很明确了啊, 把对应的数字量下限对应调整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