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电梯变频器

楼主(2017-12-19):
富士电梯变频器DT24LL1S单独上电不接编码器显示-----,无独有偶另一台上电显示也一样,是自检不过吗?风扇没运行开关量运行信号高达33V多,参照FRN11F1S风扇运转开关量信号位27V,上电先显示----随后显示0.00,谁熟悉富士电梯变频指教一二。

网友A:
这个宝贝都被楼主拆解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B:
楼主大哥,真的能把它修好,就是牛人了,哈哈,大家拭目以待

楼主:
会不会是面板不匹配,我用的是FRN11F1S-4C的面板。

网友C:
lift不能使用TP-E1 TP-G1-C1等面板,必须使用TP-G1-CLS,必须要,必须要,必须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good luck

网友D:
你这个模块整流炸了 igbt也击穿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逆变部分完好,一般旁路出问题电解电容或逆变会是元凶,看模块损坏部位是T相输入开路,整流桥还是好的。

网友E(2018-10-16):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这里有一台富士DT24LL1S-4CN的变频器,这个也是电梯上用的,也不可以用TP-G1=C1这个面板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老的版本不能使用,新版本虽然有显示,但是参数内容与CLS的基本相差很大,所以说必须要用后缀CLS的面板

网友E:
您好,您用的这个面板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C:
lift系列用的是cls不是g1s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E:
TP-G1-CLS这个是标准面板,G1S用的是TP-G1-C1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感谢

网友F(2020-06-12):
楼主的面板也不行啊,那是F1S的简易面板,必须要用TP-G1-CLS。   有很多朋友贪便宜用C1,虽然长得像,但是功能真不一样,有的时候还会因此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