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型号的线哪里有

楼主(2017-12-19):
我有FX2这型号的三菱PLC可是在网上找不到编程线,哪位师傅有卖我一根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很多,看你距离远近了。

网友B:
某宝上应该很多吧。

网友C:
FXN?
还是FX1N,2N?
如果是FX1N,2N的随便买

网友D:
百度吧,你的这个型号三菱已经停产了,不过你也可以咨询一下三菱代理商,是不是还有存货

网友E:
我还有几根串口(SC-09)、一根USB(USB-SC-09),就看你在哪里了

网友F:
怎么会找不到呢,很多的,SC09-FX及USB-SC09-FX都可以 的。

网友G:
这个很多,也可自己弄。

网友H:
这个线是SC09的,可以从网上买的,几十块钱。

网友I:
几块钱吧,不要几十

网友J:
你的型号有问题,三菱小型PLC的编程线,原装的电缆基本上没人用,都是用国产的替代屏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少钱,我河南长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打错啦,是FX2的,已经改过来啦,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FX2的,不是FX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FX2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了,没有可以用在FX2的PLC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少钱,我河南长葛的
发站内信给你了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FX2用的就是25针端口,SC-09就可以啊

网友J:
SC09或是USB-SC09一端是连电脑,另外一端有两截,其中那个8芯圆头的连现在常用的FX3U FX2N等,去掉这一小截,另外还有个25芯的扁的,是用来连接这个老的,都是422的编程口。

网友H:
这个线,在淘宝上有,搜SC09。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哪里有卖的

网友K:
看图红圈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这几个图都没有25针的头啊,应该不能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额,这个可以,我搜搜看

网友L:
某宝大把,30多一条,很容易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找到啦,要三十多一条

网友F:
引用 网友J:
SC09或是USB-SC09一端是连电脑,另外一端有两截,其中那个8芯圆头的连现在常用的FX3U FX2N等,去掉这一小截,另外还有个25芯的扁的,是用来连接这个老的,都是422的编程口。
是这个吧?一直没留意这个是连接哪个型号的PLC的。

网友F:
论坛 真好 ,能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A:
fx2的很多人没有见到过

楼主:
我某宝问过卖家了,他说sc09的只能用在A系列的PLC,FX2不能用

楼主:
上面的电池能用多久?没电了可以换吗?好像不是普通电池啊

网友M:
电池要更换的,只要找到电压一致的就可以

网友N:
这个宝贝应该不缺的,可以定制的,也没几个钱,我们定制的8米长的,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某宝问过卖家了,他说sc09的只能用在A系列的PLC,FX2不能用
我也发现是没有显示FX2型PLC能用 。

如果方便 ,楼主也不妨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某宝问过卖家了,他说sc09的只能用在A系列的PLC,FX2不能用
这个卖家的SC09也是很特别的。正常的SC09都是可以用于你的FX2 PLC的

网友O:
这天太多了,就是FX的线,有没什么特殊的,我也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