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电源线

楼主(2017-12-19):
编码器电源5V没有输出,但是无法确定排线针脚定义及功能(6芯扁排线)

网友A:
没看明白,既然知道编码器供电没有5V输出,怎么会不知道电缆线定义呢?反之,不知道电缆线定义,又怎么会确认编码器电源没有5V输出?

网友B:
外表一般有接线图

网友C:
每次都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D:
把产品型号报出,可能问题解决一半。
猜测是长线驱动编码器。

网友E:
一般编码器外面都贴有接线图,还有你说没有5V输出啥意思啊

网友F:
编码器是要接5V电源的吧?

网友G:
你是不是想说这个编码器的5v供电是哪个引脚啊  一般里面都带保护二极管  还有主滤波电容  或者芯片查下资料看看引脚定义  基本就差不多了 外壳很多都有定义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当你在某方知识熟悉后,你会对一些最被接触这种事物的人所提的问题感觉到不可思议,也许还会想,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表情。在有些工厂,可能没你们那么自由,那么轻松,有时忙起来也可以几天都忙不完。不过如果一直没下方那是很不对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表示理解。依然是请楼主尽快完善该帖。

啥铭牌用啥线的编码器?

1、这意思是编码器脉冲信号丢了吗?
2、如果如楼上说的要接5V电源,考虑加高速计数器或者稳压块?
3、优先考虑几率高的编码器连接电缆故障?通常是电缆断路、短路或接触不良,需更换电缆或接头;注意是否是由于电缆固定不紧,造成松动引起开焊或断路,需卡紧电缆。
4、编码器+5V电源不足或者下降?考虑供电电源,或者是电源传送电缆阻值偏大而引起损耗,需检修电源或更换电缆。
5、最后,考虑编码器本身元器件出bug,需更换编码器或维修其内部器件。

楼主:
实在对不起,这几天忙得跟鬼样,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有个仪器控制升降的是一个直流的伺服电机,问题就是停过一次电后重新开机,升降就不能定位了,(不能刹车,且上升速度过快,)到位后由自重下落,且编码器无位置及速度显示,后由厂家来人查到的是编码器电源板无(5V)输出,问题是那线是六芯排线,所以我想知道排线针脚的功能(设备是旧的,40W买的)已无保修

楼主:
电机是瑞士马克森的,仪器是SEMILAB50,中文好像叫,瑟米莱伯

网友E:
既然查到电源的问题,就想办法修电源就是了,不如你上个图看看哪类电源,看看能否搞个代换的更好,不用纠结编码器的各个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