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9):
需要比较30个数据,D100-D130,我想要给这30个数据排名,找出前3名,我用FOR循环和地址偏移倒是可以找出最大的数据,但是第二和第三不知道如何编写,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帮下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比较30个数据,D100-D130,我想要给这30个数据排名,找出前3名,我用FOR循环和地址偏移倒是可以找出最大的数据,但是第二和第三不知道如何编写,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帮下忙?

使用MAX指令得到一个数据列的最大值,MAX指令会返回这个最大值的数值以及其在内存中的地址。

通过地址可以将这个最大值保存下来,同时将数据列中这个寄存器清零,此时你只有30个数据了,因为最大值已经被取出了。

接下来继续执行MAX指令,你得到的数据就是数据队列中第二大的了,接着继续执行MAX,你可以获得第三大,第四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现在这30个数据是会变化的,不过变化不是特别快,而且数据是不能清零,请问大大有没有办法能实现排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现在这30个数据是会变化的,不过变化不是特别快,而且数据是不能清零,请问大大有没有办法能实现排序啊

你难道已经将PLC中的数据寄存器的全部用完了么?排序的效率会更低……为什么呢,因为数据是变化的,比较走一个循环,排序至少要走队列数的一半数据循环。

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回帖,我通俗的讲,你不能得到一个数据列的副本,用副本进行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一下没转过弯陷入误区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