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功能块编程疑问

楼主(2017-12-19):
求高手指点,这段程序本身没问题 但要做成FB功能块时,这段就不能编译了 应该怎么改

网友A:
数据结构,数据对应做好了吗?

网友B:
寄存器被系统占用了,改一下就行。。

网友C:
原来以为只有西门子有FB功能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吧后面的设定频率改成寄存器就可以 不改就不行 ,我看别人的程序这样子写也都没事

网友D(2018-01-23):
这么说吧。。。结构式编程的一大目的就是可移植性,这个块可以直接拖走。FB里面尽量不要用全局变量,还有就是数据结构一定要对上。

网友E(2019-01-29):
功能块中不能使用时间继电器t2这样的软元件,触点用ts2,线圈用tc2。

网友F:
你的 “设定频率” 在局部变量标签里设置的是IN还是INOUT
若是设置的是IN,那肯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