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 180A 励磁电路V1,V2

楼主(2017-12-19):
接手一台590C 180A 调速器,第一次修,不是很懂, 励磁模块短路,电路图中V1 V2烧了,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身边有丝印为US 1G 1A/400V能否代换,谢谢

楼主:
上面那个发错了,不删不了,不好意思

网友A:
一把状况下,这两个是很少坏的,你测量时候在板上测量短路吧,建议你脱开板再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路烧了,是励磁模块短路,客户自己换16A保险重复试机引起的

网友B:
看样不就是个快恢复的二极管吗?590上的东西还是很少了,180A的上面好像能拆到哪玩意。。。。看样隔离变压器也要受伤了呀!楼主能把电路图发我吗?谢谢,邮箱312359690@qq。com

网友C:
用1N4002就可以了

网友D:
用1N4007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已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