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9):
本人要搬迁工厂。工厂用电总功率大约100KW,计划分16路线。机械部分是每路18KW功率。请问:配电箱应该如何配置?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先有平面布置,再配电箱的大致位置、数量,然后考虑开关等;
然后……然后核对,适当留有余量(比如开关数量、或安装位置)。

网友B:
最简单的是走架空线,你在需要的地方挂开关取电

网友C:
配电箱买现成的标配就可以了,线开关都配好,直接用,空开大小不合买几个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D:
也没说机械设备三相符合几回路,照明插座等单相负荷几回路?这个画个简单的单线图就好了,一般盘柜厂你告诉对方你的总负荷,三相负荷需要多大容量几回路,单相负荷需要多大容量几回路人家就把盘柜给你配好了。有简单电气技术基础的人都能配置吧。

网友E:
配个总的塑壳开关,下面多接几个空开回路给不同用电设备供电,互不影响提高用电稳定性

网友F:
配电箱找实力商家把你的要求告诉商家买成品的

网友G:
这个讲的都是有功功率,还要叠加无功。所以算起来麻烦了。要打工程裕量。都是经验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