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9):
欧姆龙CP1L-cp1w-cif01和威伦MT6100I触摸屏通讯不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有件,互换最简单。没有就得一件一件跟电脑连,看看有没有坏件。最后检查波特率之类的设置。

网友B:
线对不对呢,通讯参数对不对?
这个模块连接下电脑,可以读写plc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呵呵;用这个RS232连一下电脑看能不能连的上就明白了;

网友D:
连编程软件看看能不能连得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1L-cp1w-cif01和威伦MT6100I触摸屏通讯不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关键首先要看你硬件接线是否正确!告诉我如何接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1L-cp1w-cif01和威伦MT6100I触摸屏通讯不上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CP1W-CIF01接线:
你看看你接的对不对,再判断模块是否好坏!
也就是说CP1W-CIF01的
2脚是RS232中的发送
3脚是RS232中的接收
9脚是RS232中的信号地
还有其他该短接的要短接

网友F:
你的屏显示怎样啊,估计是你的线有问题吧,维纶屏连PLC连不上这个状况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B:
模块先连接电脑,和欧姆龙很容易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1w-cif01与PC机USB转R232怎么连接    两端的9针脚怎么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1w-cif01与PC机USB转R232怎么连接    两端的9针脚怎么焊接?
人家都给你接线图了,你也不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