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9):
现有一台GUNTSD-30LS驱动器,调整参数让电机强制使能后,用JOG控制方式试机,电机正反能转,表现正常,切换到速度试运行控制方式后,电机不转,用手转动电机后,电机就能正常运转,没有任何报警。(用手转动电机时,使能是没有锁紧的)现场车床的师傅说先报的是位置超差故障,对换两轴相同驱动后,又报IPM模块故障。不知道从哪修起,有没有大师能给点意见。

网友A:
如果之前没动过编码器或排除编码器不良之外,有可能是输出缺相,请检查六路驱动信号是否正常或更换IPM模块

网友A:
发现有很多国内牌子机输出缺相是不会报警,高速时有可能正常转动,底速时就很明显发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着换了IPM好了,大师能说说使能具体的原理吗,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