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9):
哪位师傅有三菱PLC控制3轴伺服的程序   第一次写三轴  写出来都很乱  请教各位大师  指导 指导 请教 急急

网友A:
呵呵,这个好像有点笼统吧,配置都不详细点啊,工控人家园有个现成案例,不知是否合你口味

楼主:
目前写的程序  有点问题  中途停止  再启动  程序就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

网友B:
先前写过一个二轴的定位练习程序,程序的一步一步的执行是用的顺控的m点,加上m8029,你的三轴定位是怎样控制程序往下一个定位点执行的呢,感觉用顺控停止了再执行应该没问题,除非没走到位急停,位置不对。

网友C:
3轴顺序动作正常写就可以了

网友D:
先把程序要实现的功能分成很成很多小块,然后把它串起来。自动流程走到哪一步,需要调用哪一块,搞清楚就行了。。

网友E:
看来楼主,以领悟了,我就不添乱了。

网友F:
将动作依照先后顺序细分,每一轴停止需要标志,然后再通过标志自锁当前动作或者复位驱动条件,从而进入下一动作

网友G:
我刚做了一个三轴的,用的fx3GA的,前几天已经调好了,可以加我QQ130365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