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19):
安川H1000总是安全回路不良显示故障是怎么回事

网友A:
HBBF   安全回路故障  先换个主板试试  不行的坏驱动板4U检查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维修不是应该先检查,检查不出再更换东西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先检查是不错  但是你要先能够判断是哪一块板的问题缩小故障范围吧   怎不可能大海里去捞针吧  有板先代换下不快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