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变频器 aKC510变频器15kwR95电阻烧了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7-12-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阻另一端接在哪里了 旁边的是运放吧

网友B:
1、找到电路板图纸,图纸有标示具体型号和阻值;
2、如果确实找不到图纸了,自己看电路板基本也能推出大概阻值,如图示电路板,一般R95与R97是一样的电阻。LZ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