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伺服压机一般用伺服那种控制模式?

网友A:
采用自适应扭矩控制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利用数字技术(以及反馈控制技术)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转,可以精确地控制滑块相对于电机转角的位置,以便于独立控制滑块的位置和速度,用一种冲压机构实现为多种冲压工艺而设定的最适合的滑块运动模式,通过编制不同的程序,实现工艺所需的各种滑块运动曲线,获得不同的工件变形速度

网友B:
可以开始用位置控制,到位接触后可以转成转矩控制
伺服控控制时可以切换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切换转矩模式后速度会不会很快,速度怎么限制控制

网友C(2023-02-02):
那伺服是脉冲控制走位置,外部模拟量控制转矩,还要有一个测压力反馈的,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D(2023-03-23):
回复 网友B:
读取转矩的设定值   然后换模式吗

网友E(2023-05-25):
伺服压机一般采用位置控制或压力控制的伺服控制模式。在伺服压机的位置控制模式中,通过控制电机的位置来控制压机的行程,实现对压力的精确控制。在伺服压机的压力控制模式中,则是通过对电机转矩的调节,来控制压力的大小以达到精确的压力控制。
具体采用哪种伺服控制模式,取决于压机所要承受的载荷类型和所需的控制精度。当需要对压力进行高精度控制时,通常采用压力控制模式;当需要对行程进行高精度控制时,则通常采用位置控制模式。但是,在某些需要同时控制位置和压力的应用中,也可能会选择混合控制模式,以更好地适应实际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