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用星三角启动这个电动机,如何接线?(20171220)

楼主(2017-12-20):
接线的时候是不是要把短接条拆下来?
我是要用星三角启动,但是厂家提供过来的接触器只有2个,一个是Y型,一个是主接触器,这怎么接啊?

网友A:
那得看你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了,图上直接接线就是三角形接法咯。

网友B:
5.5KW以下电机按三角形接法的话直接三条线接到电机上直接控制启动就行啦,5.5KW以上最好改成星三角启动,那就要将过桥片拆了,然后六根线控制。

网友B:
忘记了一点,你用变频器启动的话三条线直接接上去也是可以的,不一定要星三角

楼主:
我是要用星三角启动,但是厂家提供过来的接触器只有2个,一个是Y型,一个是主接触器,这怎么接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星三角启动当然要把短接片取掉,另外盘柜只有2个接触器如何做星三角转换?莫非上端接触器取消直接用断路器替代?

楼主:
2个接触器不会是要这台电机Y型启动,Y型运行吧?

网友C:
你电机多大功率?看线很小,没有必要星三角启动,你连怎么接线都不知道能搞定星三角启动线路?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两个接触器也是可以星三角启动的,但是没有完全的电气隔离点,电机的U1/V1/W1直接接入电源,两个接触器执行星角切换。还有介绍如果要用星角启动那连接片肯定是要拆掉的。

网友E:
小电机直接带吧,没有必要星三角的。

楼主:
45kw的电机不小了吧

网友F:
    确定电机启动控制柜是星三角启动?也许是采用软启动控制,主回路用一个接触器,旁路用一个接触器;我们这边的软启动控制柜就是这么做的。如果确实是采用星三角启动那么进行电机接线时需将电机接线板上的连接片拆除,用六根线接到电机上进行星三角转换控制;假如是采用的软启动控制则只需将三根电源线一端接旁路接触器的输出端,另一端直接接到电机接线板上。仅供参考

网友C:
45kw电机有点大了,你带什么负载?如果重型得星三角就不合适了,如果启动频繁或者带点动的话考虑变频器控制了……

网友G:
楼主基础知识有点差。星三角电路图网上比比皆是,但要懂得原理才行,不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H:
这个没搞明白,什么接触器还有Y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星三角启动当然要把短接片取掉,另外盘柜只有2个接触器如何做星三角转换?莫非上端接触器取消直接用断路器替代?
呵呵,确实有这种接法。

网友J:
用两个接触器,不安全没保护的,

网友K:
两个接触器也是可以做星三角的,但是安全性不够,现在已经不允许使用,建议你还是正规的按照三个接触器组建,度娘有很完整的图,不去找度娘看看电工手册也有

网友L:
先把接线盒里的连接片拆掉,分别找出三相绕组的三个头(U1、 V1 、W1)和三个尾(U2、V2 、W2),然后再按星角启动原理图接线 。

网友M:
一般要3个接触器。

网友N:
用两个接触器不安全,安全第一啊。
参考此图:

网友O:
这个,我也就是在泵车上面做控制盘才用2个接触器做星三角启动控制!那个是为了节省空间而且控制箱放置在一般人碰触不到的位置且专门上锁

网友P:
你这是多大的电机,15一下不需要星三角启动

网友Q:
回复 网友N:
不经常搞的电工,出错不明白也是正常的

网友R:
回复 楼主:
去除短接片。
uvw1分别直接到火线,二只接触器做星三角转换之用。注意互锁

网友L:
引用 网友N:
用两个接触器不安全,安全第一啊。
参考此图:
这个星三角启动电路 比传统的更为合理,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