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我们平常用的220v磨光机接线方式是,,,,,火线――1#定子线圈――碳刷――转子线圈――碳刷――2#定子线圈――零线,火线零线两端并联电容。为什么和书本上接线不一样,有点和直流电机原理相似,这个电容有用吗,可以什么作用?可以去掉吗?求教,谢谢

网友A:
好好看看基础电磁学,就是磁场切割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基础电磁学,就是磁场切割的原理
想不通,请指教,直流电机中用到碳刷,磨光机中碳刷什么作用?平常的220风扇、水泵电机接线方式都是定子线圈与转子线圈和电容的串联电路并联的

网友B:
这个是串激电机,交直流都可以!但是交流需要考虑电感直流只需要考虑磁感应强度作用力
至于那个小电容是消噪声电容,主要是减弱电机运转时辐射噪声,没有一样运转

网友C:
消火花电容(一般为0.22UF/400V~0.47UF/400V之间),并联在电源开关上。主要用于消除电火花和灭弧的作用。

网友D:
那个小电容是消除干扰的,可以拆掉的,不影响电机工作

网友E:
这个也叫通用电机,交直流两用的,3楼正解.

网友F:
电容是吸收火花的,可以去掉的,基本没影响。

网友G:
单相串励电动机的定子由凸极铁心和励磁绕组组成,转子由隐极铁心、电枢绕组、换向器及转轴等组成。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之间通过电刷和换向器形成串联回路。单相串励电动机属于交、直流两用电动机,它既可以使用交流电源工作,也可以使用直流电源工作。原理,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到受力的作用。串激(串励)电机就是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串联的。直流电机按照励磁种类可以分为:串励,并励,复励和他励。串励只是直流电机其中的一种励磁原理。这种电机主要用在电动工具中属于交直流两用电机或直流电机中。电机也称为“马达” 淙色的线是绝缘层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的机器。利用电动机可以把发电机所产生的大量电能,应用到生产事业中去。构造和发电机基本上一样,原理却正好相反,电机是通电于转子线圈以引起运动,而发电机则是借转子在磁场中之运动产生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了。其实这个问题存在已久,记得在网上查过,没找到,之后就不了了之,这次在维修时又想到这个问题,心想不如在论坛中发出来求教,果然解惑了,我想说有这么多老师我之幸,认识论坛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