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吗?

网友A:
当年模拟电路差点挂掉的路过

网友B:
运放是跟随器的接法吧。前后级隔离,阻抗变换。

网友C:
就是个电压跟随器啊

网友D:
应该是射级跟随器接法,没有放大作用,以前在音响电路有,用作高阻输入

网友E: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压跟随器电路,也叫射级跟随器,是一种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的一种电路,我戏称为跟屁虫电路。根据虚短原理,3脚电压等于2脚电压,现在输出端与反向输入端短接,也就是1脚电压等于3脚电压,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何必要接这个电路干嘛,这不是多此一举嘛。其实运放电路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使的在电路中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同时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最主要的一点是可以提高带负载的能力,这是因为其输出阻抗越小,带载能力越强。射及跟随器的输出电压约等于输入电压。楼主可以参考相关资料。

网友F:
电压放大倍数1,单纯增强电流驱动能力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