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这是一款快速熔断器的曲线图,包含了两部分:
1)有效弧前时间与预期电流RMS曲线图
2)有效弧前时间与允通电流的曲线图

概念如下:
弧前时间:熔断器弧前时间,即熔断器的燃弧时间。当装有熔断器的回路发生故障时,故障大电流流过熔断器内的熔丝,熔丝过热迅速熔断并断开故障回路。熔丝在熔断并企图断开故障电流的瞬间,故障电流会在熔丝断开的两端产生电弧,此电弧被周围的介质迅速冷却而熄灭,从而使得回路故障电流被断开。从产生电弧开始,到被灭弧时的持续时间,就是熔断器的燃弧时间。

预期电流RMS:应该是预期峰值电流的均方根,也即是预期电流的有效值。

允通电流:熔断器的这一特性是由使熔件熔化所必需消耗的能量来定义的, 有时称为弧前允通电流。为熔化熔件,元件上产生热量的速度必须快于它传导热量的速度,这需要一个确定的电流与时间的乘积。

如果我的电机额定电流是660A,选择800A的是否合适,假如电机启动过程中电流不超过3倍。启动时间13秒内。
第一个曲线中的A-A和第二个曲线中的A-B谁能解释下?

楼主:
0.0 没有人能解释说明下吗?

网友A:
快速熔断器一般用于电子保护,我通常根据额定值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个代理厂家,东西也是从他们那边买的,他们有自己的技术人员。 可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只是因为我这边这项目,额定电流就660A,断路器用的800A,他们就说根据断路器可以选择熔断器800A,我是思前想后觉得始终有点问题,后来找了ABB的手册,发现他们720A的软起对应的都是1250A的BUSSMANN快熔了,ABB自己的快熔只到1000A,往上就不做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720A的额定电流用1000A的快熔也很正常,电子电路保护不用普通熔断就没压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现在电机660A,软起720A,快熔用800A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