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0):
变频器上用的是4-20ma的电流信号为什么要串个电阻

网友A:
这是并接,那是串接了

网友B:
这是并联吧,电流转电压

楼主:
这样给变频器加的是电流信号,而不是电压信吗

楼主:
不对,这样给变频器加的是电压信号,而不是电流信号吗

网友C:
看图是并联,或如3楼所说;电流表上,有时也有这情况。

网友D:
这个,我常用!模拟量采集是0-10V,你给4-20mA信号只有加电阻转化

网友E:
你这是台显示仪表的接线端子,看来是把11、12端的电流信号通过并联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供给变频器使用的。

网友F:
你会发现不光是串电阻,而且还是500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是并联吧,电流转电压
可能是这样

网友H:
明明是并电阻,将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会发现不光是串电阻,而且还是500欧的
20MA*500欧=10V
图片上那 2 个电阻是 1K 阻值的。

网友J:
学习了,还没接触过。

网友K:
讲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仪表中经常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常用!模拟量采集是0-10V,你给4-20mA信号只有加电阻转化
请教,如何转化成0-10v的

网友L:
看图片,这PLC是可以输出电压的,为什么要并电阻?

网友M:
阻抗匹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常用!模拟量采集是0-10V,你给4-20mA信号只有加电阻转化
请教,如何转化成0-10v的

4-20mA信号通过500欧姆电阻是不是就变成2-10V?????
电压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阻抗很高,一般都是30K以上,30K跟500相比对500基本没有影响,就是如此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常用!模拟量采集是0-10V,你给4-20mA信号只有加电阻转化
请教,如何转化成0-10v的

4-20mA信号通过500欧姆电阻是不是就变成2-10V?????
电压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阻抗很高,一般都是30K以上,30K跟500相比对500基本没有影响,就是如此
先生,0-10v与2-10v是一个概念吗?你别说这2v没影响

网友N:
18楼说的是阻抗问题,没影响,对于4-20mA的转换2-10V,2V的起点电压在变频器内部的参数会找齐的。一般的变频器模拟量端子输入都是可以在内部参数规格化的。

采用远传4-20mA电流信号,在变频器端子处用并联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这是通常的做法,它比直接电压传输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N:
18楼说的是阻抗问题,没影响,对于4-20mA的转换2-10V,2V的起点电压在变频器内部的参数会找齐的。一般的变频器模拟量端子输入都是可以在内部参数规格化的。

采用远传4-20mA电流信号,在变频器端子处用并联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这是通常的做法,它比直接电压传输有更好的效果。
阻抗是另一个问题,相信你也不会将0-10v与2-10v等同
虽然变频器,PLC等可以通过内部做修正----这恐怕不是楼主问题的答案
4-20mA电流信号到了变频器门口,为什么还要并个电阻换成电压信号?
1.变频器等次低,不能接收4-20mA信号
2.设计者或设个套(防山寨),或增加客户维修的难度(内部设置)
3.还不能熟练设置参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N:
18楼说的是阻抗问题,没影响,对于4-20mA的转换2-10V,2V的起点电压在变频器内部的参数会找齐的。一般的变频器模拟量端子输入都是可以在内部参数规格化的。

采用远传4-20mA电流信号,在变频器端子处用并联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这是通常的做法,它比直接电压传输有更好的效果。
不过现在也有4-20ma输入的变频器了

楼主:
就是把4-20ma的电流信号改为0-10v的电压信号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18楼说的是阻抗问题,没影响,对于4-20mA的转换2-10V,2V的起点电压在变频器内部的参数会找齐的。一般的变频器模拟量端子输入都是可以在内部参数规格化的。

采用远传4-20mA电流信号,在变频器端子处用并联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这是通常的做法,它比直接电压传输有更好的效果。
给你点赞!!!

网友N:
回复 网友L:
哇,这三点很精辟。嘻嘻。

网友N:
回复 网友H:
4-20mA和0-10V兼备的端子输入,已经是很普遍的了。现在是智能时代。搞这个选项不存在任何问题。易如反掌。

网友N:
回复 网友O:
谢谢。长距离传输的模拟量信号,比如100m以上的距离,用4-20mA形式,就很好。电压的就差事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谢谢。长距离传输的模拟量信号,比如100m以上的距离,用4-20mA形式,就很好。电压的就差事了。

网友P(2021-01-13):
这个是采样电阻,电阻两端有4-20ma电流经过

网友Q(2022-11-27):
并联吗,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