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18不能自检

楼主(2017-12-20):
6RA7018合上电源后该装置不能通过自检返回到o.7o状态,请大师们指点一下是何原因

网友A:
不能通过自检最常见的是使用环境造成的线路的脏污造成的误判

网友B:
不能到o07,那显示的是什么?o08?还是o10.2?还是...?

楼主:
只能显示o.12.1与o.12.2循环显示状态

楼主:
图片显示

网友B:
主板有问题了。送修吧。

楼主:
今天有仃机会,我用正常运行中电子板拆下与有问题的调速器电子板互换,上电后一切正常自检后返回到o.7.0。谢谢Kdrjl提示代换后说明电子板有问题。只待购新的板卡了。

网友C(2019-09-24):
那个板,cud